请教产品如何定位

楼主(2018-09-21):
公司现有一个自动化项目,即产品一个个经过自动包装机装袋后,利用机器人码垛装箱,可是由于产品袋不规则,不知道怎么给产品定位。请教各位大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是有哪些类似案例可以参考?谢谢谢谢!

想到另一个方案,产品包装好后,从流水线出来,再走1分3道的流水线,最后3排集合好后,再一起由机器人码垛装箱,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比起一个个装箱会不会更好?产品有多种规格,外形尺寸都不一样!

网友:
包装袋是那种软塑料吧?正对着这面是不通的圆孔有多深?楼主把零件反过来,看看大致结构。

网友(点评):
您是好市民啊。不像我是个大烟鬼啊。。。(……_^。^)

网友:
我在边抽烟边写着呢,很像我的烟灰缸,只是比我的小点儿。

我倒烟灰的动作,会是什么样的?

三根儿或五根儿爪子边下降,整只手会转到合适的角度。不过人手呢,自己有触觉,还有视觉帮衬着。

就为抓这么个家伙,机器上还装视觉系统,干脆别干机械设计了吧。

鹰爪功的手势,每根儿手指向内带弹性,36度内(360度/5再除2)边自传边下压,一定能勾住的,而且只会勾住凹进去的地方。

到箱子里,让五根儿爪子一起打开就是了。

抓取,全靠弹簧,放下,用一个稍大点儿的针型气缸,比如MPE12x15之类的把爪子炸开就够了。

下压时,内侧有这么深还带大坡边儿的圆槽,那就用软软的球头先下压,就能中心定位了。

整个胳膊,越干瘦,越像酒精中毒者的手一样颤抖,抓取的成功率就越高越快。怎么实现?铁棍子的胳膊换成弹簧。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说的全中! 1.这个产品就是烟灰缸,客户产品有几种,相同的结构就是中间这个内圆。 2.上一道工序是打磨,我就是用四爪加倒角的橡胶块,输送带上加V型挡板定位。虽然有的产品外形不规则,在不同的角度时圆心位置不一样。但是基本都可以抓的住 3.所以后面装箱我本来也是想继续用这个方式,但是因为多了这个包装袋,用v挡铁就不好定位了

网友:
你可以查查卧式包装机,裹箱机的视频找找灵感,按理说,经过卧式包装机的产品也不会像你手上那样没规则

网友:
V型挡块靠边初定位再整形?塑料袋应该不怕挤压的我觉得可以把靠边是V型块加一小层聚氨酯,把工件圆心推到你能夹取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现在也是想再加一个气缸再工件后面推,挤压包装袋,看看能不能把工件推到v块中心定位

网友(点评):
谢谢!可是外面还有一个松散的包装袋,而且客户要求要适应几种产品,哎,还有产品是6角型的,不过都有中心圆

网友:
将烟灰缸包装好的照片发一下。摆几个你认为比较难的POSE

网友(点评):
图一就是包装好的啊

网友(点评):
“产品有多种规格,外形尺寸都不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

楼主:
外形有圆形,八边形,三角形等,直径都不一样,不过中心圆都几乎一样

网友:
Piab软袋专用吸盘直接吸包装膜,是可以的
已经在方便面雪糕等行业应用。
烟灰缸我觉得用三个吸盘吸取凸边位置应该可以。
可以给供应商发样品做实验。
我也有其他品牌吸盘做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