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8-09-22):
背景:目前我们公司研发的一台设备相当于包装机,先把纸盒折好,然后再往纸里面放东西。现在存在两个问题点,想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首先是折纸盒纸盒两侧折好盖子往纸盒里面插入的时候老是容易卡住。我们电源线上料采用的是层叠的方式放在几个料盒里面,最上面装有传感器,当最上面的电源线全部被夹走时,低下的丝杆自动往上顶,从而使电线一直在最上面,现在的问题是电源线有一个包装料包起来,而且电源线只朝一个方向放,这样就导致电源线一边高一边低,然后就是由于胶袋的柔软性,丝杆往上顶的时候,气缸取料有时候会夹到两个电源线。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是没怎么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怎么看明白

哪里没看明白,给你讲解一下

网友B:
问题2描述的不太理解,到拍现场照片,或者拍段视频转成GIF格式,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2描述的不太理解,到拍现场照片,或者拍段视频转成GIF格式,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吧

意思就是有时候会夹两个电源线

网友C:
看你第一个问题:纸盒盖是个平面呀,没看到有折边插入。这个能不能再给个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第一个问题:纸盒盖是个平面呀,没看到有折边插入。这个能不能再给个视角?

就是旁边这个面,用气缸推进去时有时候会卡住

网友D:
楼主给个纸盒的展开图,标记折叠的顺序号,尺寸有没有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个纸盒的展开图,标记折叠的顺序号,尺寸有没有无所谓。

先折1,然后再把2插进去,装物料,最后把3插进去,现在2和3步骤都会卡住

网友E: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设计的合盖顺序要改一下,能不能先侧面。第二个没看明白你的描述。

网友(点评):
同意,我也觉得合盖顺序改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设计的合盖顺序要改一下,能不能先侧面。第二个没看明白你的描述。

必须先第一步,然后再插入

楼主:
现在深兰色区域我们我做的有一个机构把他压住,现在主要卡住 的地方往盒子里面插入时1会跟2碰到导致卡住,这个是主要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深兰色区域我们我做的有一个机构把他压住,现在主要卡住 的地方往盒子里面插入时1会跟2碰到导致卡住 ...

可以的话,2的圆角加大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话,2的圆角加大一些试试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人家客户说改物料的希望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深兰色区域我们我做的有一个机构把他压住,现在主要卡住 的地方往盒子里面插入时1会跟2碰到导致卡住 ...

有实物明了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

网友:
实物图呢,最好拍个视频

网友:
他卡住的原因不是因为倒角小,你要一个关盖子,上面加一个呀折边的气缸,你只有一个推的话,那个这边是放松的肯定会关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