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种外圆刀杆 哪个更好?

楼主(2018-09-22):
如图两种外圆刀杆,厂里是两头顶尖 车27mm直径的圆钢,长度400-600mm之间。

这两种刀杆都不太好用, 有倾斜度的是经常压烂刀片,经查看,是压板的地方没有铣平导致的

另一个面相好的 是数控刀杆,但比原来的 上刀片后 几乎没有倾角,这种情况是 经常烂刀片的下半部分。

求教:这两种刀杆,对于车削细长轴讲,有倾角的好用  还是平的好用?
应该怎么装合适?(比如 没倾角的后方要垫高一点点)

现在厂里员工装刀杆的时候,刀尖都是比中心高 稍高一点点

补充内容 (2018-10-12 11:15):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现在用的是左边形状的刀杆,做工还不错。用左边角度的刀杆对本地加工来说,省的工人去垫,毕竟都不是非常专业。  至于刀垫,还是没有用,没买到适合的刀杆。

网友A:
右边这把真是醉了!

网友:
刀尖是要带R角的吧一般,这样耐用!

网友B:
刃倾角控制铁屑的排除方向及增加刀尖部位的强度;

第二种碎刀片是不是后角太小导致的;

网友(点评):
对,刃倾角不同,左边的刃倾角为负值刀尖强度大些,适合粗加工,右边的是0度,这是工件中心和刀尖等高安装的情况,刀尖安装高低会影响刃倾角

网友:
这个只是刃倾角不同,你应该顺手发出故障的刀片的情况

网友:
正常左边粗加工,右边精加工,要是硬材料加工得左边的。

网友:
看图这两把都是25×25的,看着两把刀的中心高不一样,你检查一下装在刀塔上刀片的中心高对不对,正常来说中心高对的话都没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边这把真是醉了!

从图的角度看这右面这个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的角度看这右面这个确实少见,

是不是 粗车刀  所有的刀杆都需要有个倾角, 右边的角度确实太实在了,装上去的刀片就算不烂掉,也不撑时候

网友D:
看图片好像跟刨槽机上的刀杆一样的。 刀片也是一样的,个人感觉,第二种刀容易毁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粗车刀  所有的刀杆都需要有个倾角, 右边的角度确实太实在了,装上去的刀片就算不烂掉,也不撑时 ...

看来你们都没干过车工,这两种都是最常见的刀杆,刀片在切削时候的角度不是一定按照刀片的角度走的,刀杆也不是必须水平装上去的,可以按照刀杆装在刀座上的角度,右边的刀杆是斜着装的,下面用垫片调整~~~这两个刀都可以车外圆平端面甚至镗孔

网友:
楼主,不是刀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你们厂需要一个专门搞车加工的师傅,不然估计架刀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们都没干过车工,这两种都是最常见的刀杆,刀片在切削时候的角度不是一定按照刀片的角度走的,刀杆 ...

我们这边也是用垫片调整的,后面垫稍高些   左边的也就是省事了,不用垫。这样说来,车外圆还是需要三角刀低头些,这样好加工(我不太懂车床,但也得了解些。这样有利于提高生产进度,也有技术员,显然这方面他经验稍微欠缺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也是用垫片调整的,后面垫稍高些   左边的也就是省事了,不用垫。这样说来,车外圆还是需要三角 ...

车刀在工厂的实际运用中是根据加工自己架刀,可以上下左右都偏,这是老一辈的经验,尤其是普车师傅出身,只要保证切削刃传导力合理就可以了,所以很多老师傅也用普车的经验做数车,不拘泥于刀杆~~~说了这么多,抛开自己去强制调刀杆角度不管,第一把本身有角度的是正儿八经用来车外圆的,反正你如果用0度车刀,一定要选本身刀杆带角度的,不止是刀片装上去刀片有角度,而是刀杆刀头本身有角度的。另外你看看你的刀杆是不是装这个厚度刀片的,我怀疑你搞错了,你这个刀杆只能装刀片,没有空间装垫刀片,硬碰硬不爆刀就怪了,我在想你这个刀杆可能不是用这种厚度刀片的,应该更薄的刀片,如果工件材料原因要用这个厚度刀片,你的刀杆就要换

网友E:
可能文字说有点抽象,我在网上给你截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刀杆的刀头有角度,其次有垫片

网友(点评):
这个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文字说有点抽象,我在网上给你截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刀杆的刀头有角度,其次有垫片

...

恩恩  看到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刀在工厂的实际运用中是根据加工自己架刀,可以上下左右都偏,这是老一辈的经验,尤其是普车师傅出身, ...

恩恩,是的  非常有道理。主要还是本地市场搞的,五金店里都是从一个厂家订做的刀杆,所以整个本地行业被几家五金店给定型了,用垫片肯定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能文字说有点抽象,我在网上给你截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刀杆的刀头有角度,其次有垫片

...

带不带刀垫是两种不同的固定方式。
这种显然不带刀垫。

网友F:
对啊,加工的时候,刀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刀具耐磨,右边的刀杆能好用一点吧,加工时吃刀量小一点,刀片的半径选择0.4的吧,进给稍快一点,不会出现嘣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刃倾角控制铁屑的排除方向及增加刀尖部位的强度;

第二种碎刀片是不是后角太小导致的;

谢谢  角度是有点不对,后半部分垫高点会有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不带刀垫是两种不同的固定方式。
这种显然不带刀垫。

谢谢,涨姿势了,我见到的都是带垫片的,垫片起缓冲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好像跟刨槽机上的刀杆一样的。 刀片也是一样的,个人感觉,第二种刀容易毁刀。

是的呢,后面的需要垫高使用。本地使用的没有垫片,所以五金店都是跟刀杆厂家订做的左边这样的刀杆。省事。
因为那家刀杆厂家倒闭了,所以本地的工厂出现 “刀杆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加工的时候,刀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刀具耐磨,右边的刀杆能好用一点吧,加工时吃刀量小一点,刀片的 ...

抬高刀是调整了切削刃口,并不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和使用者有很大关系,而且可能带来椭圆,实际上粗加工时要耐冲击就用负角刀片~~~所以就是负角刀片加一把可以放垫片的负角刀片用刀杆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长度需不需要上跟刀架,怕是杆弯了爬上刀片压碎的吧?车床玩的少,猜的。

网友:
不知那设计制作这两支刀的人是如何想的?

网友:
这两把刀刃倾角不同,刃倾角的作用是控制切屑流出的方向 。刃倾角的选择原则:1.精加工时刃倾角一般取正值,粗加工时刃倾角取负值. 2.断续切削时刃倾角应取负值. 3.工艺系统刚性好时刃倾角可加大负值.
左边的刃倾角为负值,右边的为0度。

网友:
如果装的比中心稍高的话,左边那把的刃倾角就会变成0度,所以刀尖强度减低,要是等高安装用左边这把刀应该可以提高刀具寿命

网友:
刃倾角的选择在车工应该算是常识:精加工时取正值,粗加工及断续加工时取负值。机床、夹具、工件、刀具系统刚性较好时刃倾角可加大负值,反之则增大刃倾角。选择合适的刀具刃倾角,还要兼顾其他的刀具参数。
至于装刀时刀尖比中心高则是为了弥补长轴等工件旋转时的震动的。

网友(2019-01-26):
第一支比较好一点,粗车,第二种,没见过,感觉做到时候不耐用一,磨损快,二,振。
要么精车用锋利点的,余量少一点,要么,直接大直径一刀到底,增加切削刚性,大刀量的干,你有没有跟刀架?
没有点话那是做的时候把工件顶弯了导致的蹦刃,刀尖抬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么小刀量慢慢撸,,要么一刀直接做到底。胆子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