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滚针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8-09-22):
求轴承滚针的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A:
轴承滚针有专用设备加工的,一般是轴承厂家自己生产,有图吗,看看你的具体要求,要求不一样,后面的热处理工艺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滚针有专用设备加工的,一般是轴承厂家自己生产,有图吗,看看你的具体要求,要求不一样,后面的热处理 ...

没图纸哦,但是放在传动轴上面的

网友:
做过比较大的轴承滚针,用数控车床加工的,硬车,估计后边还会有磨削的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