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一般的软件使用。有什么是比较必备的?

楼主(2018-09-22):
现在能凑合用用的就cad画二维,ug空了就看视频学学,目前只会一些比较简单的建模,感觉似乎有点不太够用,也可能是我学的不精,

想要学点别的,适当的补齐一下,毕竟各个软件都有侧重,
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软件先学一种,往深学,找单位手边的图纸学着建模,做一个完整的装配体下来,基本的建模方法就逗掌握了

网友(点评):
大侠是否方便留个em.方便交流。几天前刚和孙版聊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看你干什么。一些非标设计solidworks用的顺手,模具那些的UG,CREO用的多,汽车行业用CATIA好像很流行,CAD最基本的,但是用起来并不好用,我都不会了。二维图以前公司用的I-DEAS Drafting,用的挺好。
一般办公OFFICE都必要了,做设计最好有个PDM系统,不然图纸多了很烦

网友C:
最好是学你工作上使用的那个软件,我也只会用一个3维软件,个人觉得学会一个够用了

网友D:
建模最基础的,后续还要装配,接着是出工程图,最好都是同一个软件完成,不要转来转去。

网友E:
CAD就是画图
能画好图已经很不容易了,首先是基本的过程必须会,也就是各种轴、盘、异形件、箱体,还有钣金等。
然后是各种加快绘图的技巧,模型、零件图、装配图
然后是各种尺寸标注、技术要求、明细表
然后是软件自带的各种技巧,系列零件怎么办?技术要求和明细表怎么和模型、图纸关联,一处改其他地方跟着改;这样的技巧不少
然后,学会建立三维模型,比如机构仿真;比如参数驱动。。。。。。
以上都是手工操作可以完成的
复杂的模型驱动,这时就需要编程了

一般,3DCAD都挂上了动态仿真和有限元,
总之,可以深入学习的东西很多

网友F:
干机械非标的一类会SW就行了,转PDF,CAD都行,学CAD的话不如学CAXA

网友G:
二楼正解。一套装配体下来,基本软件就算正式入门了,如果还是觉得手生,那就2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先学一种,往深学,找单位手边的图纸学着建模,做一个完整的装配体下来,基本的建模方法就逗掌握了

那还是先把ug学的差不多吧,cad再练练先用顺溜了,
之前是只关注建模,还没怎么想过装配这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干什么。一些非标设计solidworks用的顺手,模具那些的UG,CREO用的多,汽车行业用CATIA好像很流行,CAD ...

现在是在一个公司的模具车间,接触的都是一些冷敦模这样的东西,还有其他车间的工装啥的,基本上都是零件形式的,
至于以后,模具非标都有可能,也是我比较想好好搞的方向,
至于汽车这块,不太一定,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要看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好说。
office这个嘛,也就word和excel比较基本的还行,别的就不会了,
pdm还真没听过,我先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学你工作上使用的那个软件,我也只会用一个3维软件,个人觉得学会一个够用了

现在的情况是公司技术部里面用一个叫天谕(也可能是喻)cad的东西,其他的各个车间都是随便搞就我看到的cad   sw   caxa都有,
我个人而言,我是看着就头疼那天喻cad就头疼,看起来就不大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模最基础的,后续还要装配,接着是出工程图,最好都是同一个软件完成,不要转来转去。

暂时应该不会转来转去,毕竟这两个软件最多也就是比较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D就是画图
能画好图已经很不容易了,首先是基本的过程必须会,也就是各种轴、盘、异形件、箱体,还有钣 ...

你这一说我感觉我现在这水平连皮毛都算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机械非标的一类会SW就行了,转PDF,CAD都行,学CAD的话不如学CAXA

caxa比较cad有什么优势》??
和我同学聊得时候还有论坛上看的,
好像cad很多地方都不怎么用了,
有了被其他软件取代的趋势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楼正解。一套装配体下来,基本软件就算正式入门了,如果还是觉得手生,那就2套

车间应该是有几套模具的图,回头看看是不是完整的,要是完整的就抽空拿来练练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建模最基础的,后续还要装配,接着是出工程图,最好都是同一个软件完成,不要转来转去。

三维只会ug。出工程图那叫一个难受啊。

网友I:
UG能学精了,也足够你用了,学的太多小心走火入魔啊

网友J:
主流的学会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流的学会一个就行了,

哪个算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UG能学精了,也足够你用了,学的太多小心走火入魔啊

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三维只会ug。出工程图那叫一个难受啊。

solidworks 了解下,做机械用这个比较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 了解下,做机械用这个比较顺手

恩找时间学习下SW,看看顺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