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号分离 宏代码 问题

楼主(2018-09-22):
如下  是图号分离 宏代码    图号在前 名称在后  用此宏可以    一键   分离 到自定义属性上面去,问题来了  我现在调用的  3D制造云标准件 都是名称在前  代号再后  这个宏  得更改一下了    谁会  帮我改改。

'从这里开始复制:

'定义solidwork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SelMgr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Feature As Object

Dim a As Integer

Dim b As String

Dim m As String

Dim e As String

Dim k As String

Dim t As String

Dim c As String

Dim j As Integer

Dim strmat As String

Dim tempvalue As String

Sub main()

'link solidworks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wApp.ActiveDoc.ActiveView.FrameState = 1

'设定变量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strmat = Chr(34) + Trim("SW-Material" + "@") + c + Chr(34)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代号")

blnretval = Part.DeleteCustomInfo2("", "名称")

a = InStr(c, " ") - 1      '重点:分隔标识符,这里是一个空格

If a > 0 Then

    k = Left(c, a)

    t = Left(LTrim(e), 3)

    If t = "GBT" Then

        e = "GB/T" + Mid(k, 4)

    Else

        e = k

    End If

    b = Mid(c, a + 2)

    t = Right(c, 7)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End If

    m = Left(b, j)

End If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代号", swCustomInfoText, e)  '代号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名称", swCustomInfoText, m)  '名称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表面处理", swCustomInfoText, " ")

End Sub

网友A:
倒数三四行把代号和名称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三四行把代号和名称换一下就行了。

厉害   再问下 有时候  分离出来的  怎么 把文件的 扩展名 也弄过来了    这代码还要完善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   再问下 有时候  分离出来的  怎么 把文件的 扩展名 也弄过来了    这代码还要完善下吧?

你要把扩展名隐藏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扩展名隐藏掉才行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Else

        j = Len(b) 他这里有个判断  我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没出现 应该是 还要加几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Then

        j = Len(b) - 7

对啊,这句代码已经把后面的后缀给去掉了啊,为什么还会出现,隐不隐藏都没关系的了。

网友(点评):
这句指令只是去掉了大写,没有去掉小写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宏是怎么用的?

网友(2021-12-23):
我也研究一下,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2022-07-18):
引用 网友A:
对啊,这句代码已经把后面的后缀给去掉了啊,为什么还会出现,隐不隐藏都没关系的了。

If t = ".SLDPRT" Or t = ".SLDASM"  Or t = ".sldasm"  Or t = ".sldprt" Then

        j = Len(b) - 7

网友(2023-10-26):
用Ucase 或者 Lcase转换大小写是不是方便点

网友:
Set CustPropMgr = sw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swModel.ConfigurationManager.ActiveConfiguration.Name)
是不是要加一句这个改配置属性

网友:
用这个后,模型存档名称是什么样式的?能贴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