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件怎么做报价?

楼主(2018-09-22):
最近在做预算,有一堆机加工件的图纸,钣金的45钢,6061的,不锈钢的都有,可是怎么估算加工成本呢?群里有没有机加工的大神教教我怎么根据图纸算价格,求回复!

网友A:
实话是,报价真心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不同的区域价格初入非常大。如果是拿去周边外协的,不如就直接让他们给你报价了

网友:
同样的报价方法,在不同的地区都不适用,比如一个零件在这个地区可能是100块,在另外一个地区70左右就有人加工,再说也没有什么公式,经验值较多

网友:
只能估个大概,比如1000个加工件,你就按一件几十或者一百乘一下完事了,你也不可能把图纸发出去让加工商给你报

网友:
看代加工厂商当地的行情,又要考虑后续的镀锌,包装,运输,销售价格,利润问题,不好说啊

网友:
45钢好加工点,价格会便宜点,不锈钢不太好加工费刀,能贵一点,至于报价公式真的没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询问加工厂的工时费是多少,然后估算零件的加工时间,相乘即可,再根据难易程度乘以个系数吧

网友(2021-12-0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很当地的小时费率有一定关系,一般就是材料费+加工费,加工费包含:机加工、结构件、表面处理等,如果不涉及到大机台或者镀贵金属之类的,大概估算一下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2022-04-26):
我也想算,自己也做了一套模板 目前是材料费用+表处费用+编程费用+工序装夹费用+CNC加工时间成本+刀具费用(粗估)去算的,但是因为我不懂图纸,不知道怎么根据图纸看需要加工多长时间,导致我现在没办法测算。哎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一个报价流程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一开始,不好搞,可以直接找两三家报一下,大概就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是,报价真心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不同的区域价格初入非常大。如果是拿去周边外协的,不如就直接让他们 ...

其他,也可以把这些图纸丢给别人,让别人给你报价,你在做删选,好做的利润高的自己做,不好做的利润一般的给别人做,这样自己落得轻松,但话又说回来了,给别人做了,自己厂里就没有活做了。  应该是不存在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是,报价真心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不同的区域价格初入非常大。如果是拿去周边外协的,不如就直接让他们 ...

魍,这个词你用的很犀利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一个报价流程图,可以参考一下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