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材质20CrMnTi 碳氮共渗,热处理变形问题

楼主(2018-09-22):
产品电机轴,台阶轴,总长400,最大外径φ42,外径φ30处长300,材质20CrMnTi ,碳氮共渗深0.8mm,硬度HRC58-62,电机轴外径φ30处有两键槽,键槽宽度8mm,公差0.02mm,对称度0.05mm,因硬度高,不好加工,所以先将键槽加工到位再碳氮共渗,但尺寸公差会超差,请问碳氮共渗前要如何处理,以及碳氮共渗过程又要怎样才能保证处理后产品键槽尺寸仍符合图纸?

楼主:
防渗效果不太好,防渗后会出现部分硬度高,硬度低,后序加工槽时尺寸不好控制。

网友A:
那你还是考虑做好热处理后加工吧,用硬质合金铣刀剥掉一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渗效果不太好,防渗后会出现部分硬度高,硬度低,后序加工槽时尺寸不好控制。

用的什么防渗方式?

网友C:
碳氮共渗能改变尺寸公差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氮共渗能改变尺寸公差多大

主要是尺寸变化不定,有时槽宽变大,有时变小,0.01~0.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防渗方式?

涂防渗膏

网友(点评):
这种简陋方式......

网友D:
江湖传言要吗是预变形要吗是预镶铜键。

网友E:
键槽防渗需要一些小技巧,效果是可以的,淬火后加工精度可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湖传言要吗是预变形要吗是预镶铜键。

镶铜键这个操作不实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槽防渗需要一些小技巧,效果是可以的,淬火后加工精度可以保证。

请教一下如何防渗效果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考虑做好热处理后加工吧,用硬质合金铣刀剥掉一层。

目前是这么做,因硬度太高,所以效率低,还有就是防渗会出现硬度一致,加工过程会遇到硬度低的,这样尺寸不好控制。

网友F(2018-10-22):
你说的应该是碳氮共渗,氮碳共渗的话达不到那么深的深层,材料加工前期做一下调质处理,做工艺时要把渗碳的变形量考虑进去,根据变形量来确定零件的加工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碳氮共渗,氮碳共渗的话达不到那么深的深层,材料加工前期做一下调质处理,做工艺时要把渗碳的 ...

我说的是碳氮共渗,不是氮碳共渗哦,有调质的

网友F:
有调质的话,你就把尺寸的公差压缩,在变形量的范围之内,我们的零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你要知道变形量的大小,把加工尺寸算出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调质的话,你就把尺寸的公差压缩,在变形量的范围之内,我们的零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你要知道变形量的大 ...

公差范围0.02mm,公差不能压

网友G:
可以考虑先渗碳在加工键槽,最后硬化。这样变形量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先渗碳在加工键槽,最后硬化。这样变形量会小一点。

碳氮共渗,不是渗碳,如果是渗碳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