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求解

楼主(2018-09-22):
我改了一下工程图名称,打开后就如图所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遇见过,都是在重新出图了

网友:
名称是不能随意改的

网友:
打开工程图时是不是有提示,按提示找下模型的存储路径。如果没有提示,则点击”文件”,在这里找或者在左边设计树里有重新找路径的命令。

网友:
点打开,再点参考,找到关联文件的路径就行了

网友A:
如图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找关联路径

网友(点评):
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图

双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啊

我点击参考怎么没有反应,什么也没有出现

网友(点评):
图纸要用文件_打开,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点击参考怎么没有反应,什么也没有出现

要选择你要打开的工程 图,然后再点参考

网友:
把工程图的名字改的和零件图一样,然后打开-参考-找到零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关闭,不保存,重新打开,,,,,,,,,

网友(点评):
已经保存了,呵呵

网友B:
参考引用。SW改文件名字不要直接重命名,要使用SW自带的重命名功能。

网友(点评):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学习了,之前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解决,感谢

网友:
零件名称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引用。SW改文件名字不要直接重命名,要使用SW自带的重命名功能。

我用的SW12版,高版本的我不清楚这些SW自带的重命名功能在哪里。

网友:
工程图也一样,在丢失关联后,不要着急,关闭后在重新打开前,参考引用一下需要关联的模型。工程图里面也可以再关联一下吧,我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
我也出现过

网友(点评):
应该常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