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sk Inventor 工程图尺寸线相交时怎样打断?

楼主(2018-09-22):
请教老师,Autodesk Inventor 工程图尺寸线相交时怎样打断?

网友A:
为什么要打断呢? 哪里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打断呢? 哪里的标准?

我记着机械制图里面有   标注线不宜相交   的内容不过这个可以不用打断的,调整一下标注线的位置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B:
标注线不宜相交?这还真没注意到 有这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线不宜相交?这还真没注意到 有这事儿?

不记得有。尺寸界线相交,是很常见的事情。

网友:
标注线不宜相交应该是说,比如图中的数字8拉到35以下,这样8左边的线和35的横线相交,这个要尽量避免。应该是这种情况吧??

网友:
不用打断的吧,标注没有这方面要求吧

网友:
不用打断,标注没有这方面要求.

楼主:
引用:在“GB/T 4458.4-2003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之4.3.4中明确规定:尺寸数字不可被任何图线所通过;
“GB/T 4458.2-2003 机械制图 装配图中零、部件序号及其编排方法”之4.4中明确规定:标注序号的指引线不能交叉。
但尺寸线与尺寸线之间不可以交叉的规定没有找到。
在一组同心圆上标注直径,尺寸线不交叉是不可能的,只是尺寸线的数字应该避免交叉。
如图所示其它软件出图, 图面不是更加清晰明了。

网友:
没觉得“清晰”,断谁不断谁,谁说了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在“GB/T 4458.4-2003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之4.3.4中明确规定:尺寸数字不可被任何图线所通过;
“G ...

看清楚,那是推荐性标准,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拿推荐性标准当棒,也是醉人。还有,什么叫更清晰,这么主观的话也能拿说服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那是推荐性标准,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拿推荐性标准当棒,也是醉人。还有,什么叫更清晰, ...

GB/T 4458国家标准什么时候成了推荐性标准?国家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这什么理论?个人审美观点不一样,我不懂Inventor在尺寸线能不能打断,你回不能就行了.........

网友:
GB/T 4458国家标准什么时候成了推荐性标准?【您可能还没想过,GB/T 中的 T 是啥意思吧?】

网友:
其实不断更好读图吧,标准里也没规定说不能交吧

网友:
不需要打断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