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求助

楼主(2018-09-22):
图示零件考虑在带A轴的立式加工中心一次加工完成,该如何设计夹具?

网友:
你是什么样的毛坯?你想加工哪块?

楼主:
铸造毛坯,口上的孔

网友:
四轴呗,卧加也容易做。

网友A:
这是应该铸造成型了吧,然后加工两个法兰盘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应该铸造成型了吧,然后加工两个法兰盘面的吧?

嗯,是的

网友:
夹具设计成工件平方,以一个法兰端面为角度基准,加工后夹具旋转一定的角度后再加工另一个法兰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