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拉伸疲劳和扭转疲劳和疲劳极限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如下的公式呢?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8-09-22):
(无正文)

网友:
要弄清楚你的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你个概念:
1、什么是疲劳?机械零件长期反复受到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交变应力时出现的突然断裂的现象称为零件疲劳失效。
2、什么是疲劳极限?在循环特性r下的交变应力,经过N次循环后,,材料不发生破坏的应力的最大值,称为疲劳极限。
有了上面的概念,拉伸疲劳和扭转疲劳的概念就比较好理解了。拉伸疲劳是指机械零件在受到反复作用的拉应力的作用下的疲劳现象就是拉伸疲劳。扭转疲劳的概念类似。

在理解疲劳极限和S-N曲线的概念时,要理解好什么是循环特性r和循环次数的概念,循环次数比较好理解。当循环特性r=-1时,交变循环应力为对称循环。比如:σ-1p——对称拉压疲劳极限;σ-1——对称弯曲疲劳极限;σ-1p——对称扭转疲劳极限;
当循环特征r=1时就属于静应力。

那几个公式及其公式中的数值是怎么来的?这是通过大量试验得到的结果。不用在公式的来历上纠结,记住公式会用应用就行。

要理解好疲劳及其疲劳极限的概念,好好看看《材料力学》中“交变应力“和《机械设计》的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这两章的内容,联系起来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3 11:16要弄清楚你的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你个概念:

1、什么是疲劳?机械零件长期反复受到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交变应力时出现的突然断裂的现象称为零件疲劳失效。

2、什么是疲劳极限?在循环特性r下的交变应力,经过N次循环后,,材料不发生破坏的应力的最大值,称为疲劳极限。

有了上面的概念,拉伸疲劳和扭转疲劳的概念就比较好理解了。拉伸疲劳是指机械零件在受到反复作用的拉应力的作用下的疲劳现象就是拉伸疲劳。扭转疲劳的概念类似。

在理解疲劳极限和S-N曲线的概念时,要理解好什么是循环特性r和循环次数的概念,循环次数比较好理解。当循环特性r=-1时,交变循环应力为对称循环。比如:σ-1p——对称拉压疲劳极限;σ-1——对称弯曲疲劳极限;σ-1p——对称扭转疲劳极限;

当循环特征r=1时就属于静应力。

那几个公式及其公式中的数值是怎么来的?这是通过大量试验得到的结果。不用在公式的来历上纠结,记住公式会用应用就行。

要理解好疲劳及其疲劳极限的概念,好好看看《材料力学》中“交变应力“和《机械设计》的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这两章的内容,联系起来看。

谢谢你的详细回答,但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概念中的循环交变应力是弯曲作用下的交变应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回答,但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概念中的循环交变应力是弯曲作用下的交变应力吗?

不一定。交变应力可以是弯曲应力,也可以是受拉、受压或者扭转应力。你可以找一本刘鸿文编的《材料力学》第5版第11章的内容。还有就是机械设计疲劳强度那一章的内容,这个概念真不好理解,前后联系起来读比较好。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3 18:04
不一定。交变应力可以是弯曲应力,也可以是受拉、受压或者扭转应力。你可以找一本刘鸿文编的《材料力学》第5版第11章的内容。还有就是机械设计疲劳强度那一章的内容,这个概念真不好理解,前后联系起来读比较好。

嗯,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回答,但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概念中的循环交变应力是弯曲作用下的交变应力吗?

xiexie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非常感谢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