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磁座的磁性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8-09-22):
百分表的磁座,只要转一下手柄,就可以在无磁和强磁之间切换。请问原理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磁铁上下移动

网友:
拆开看看吧,看了就知道。

网友A:
磁坐外壳并不是整体钢制的,而是由中线分为两块钢外壳,中间由铝合金之类的非道磁材料金属连接在一起,和旋钮轴向联动的磁铁在径向上分为NS两个磁极,两个磁极分别对正两个钢外壳时,磁坐表现为强磁性,当两个磁极不对应钢外壳时磁表现为弱磁性。拆开一个看看更为直观。

网友:
铜在隔磁

网友:
磁力表座外壳为两块导磁体,中间用不导磁的铜板隔开。内部有一个可以旋转的磁体,此磁体沿直径方向为N、S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坐外壳并不是整体钢制的,而是由中线分为两块钢外壳,中间由铝合金之类的非道磁材料金属连接在一起,和旋 ...

能简单画个示意图么。还有,他里面用的是铷磁铁么?平时铷磁铁感觉磁性也没这么大啊。

网友:
控制磁座内磁路的内部短路和外部开放两种不同工作方式。当处于内部短路方式时,磁座对外几乎不呈磁性,这时工具不能进行正常测量;当处于磁路开放方式时,磁座对外呈现很强的磁性。因此,这时只要将磁座的两极放置在顺磁材料(钢铁等)上,就可牢牢地吸附在工件上进行正常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简单画个示意图么。还有,他里面用的是铷磁铁么?平时铷磁铁感觉磁性也没这么大啊。

不是强磁,黑色那种。有时间拍照片发上来吧。

网友:
我拆过,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