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机床重复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22):
公司最近新装配的一台数控机床重复定位误差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加装数显光栅尺,请问这种方法可以解决重复定位误差问题吗?

网友:
还是找卖床子的来调吧。感觉这样治标不治本。

网友:
可以,最好是绝对光栅,测出反向间隙填入数控系统。

网友:
有问题应该找到出问题的原因,而不是用另一个问题去掩盖这个问题吧

网友:
最好看一下丝杠和电机。再看一下负载是否过大,不要超过30%

网友:
最好说说你测试重复定位的具体方法和过程。

网友:
重复定位误差可以以通过激光干涉仪测出来,并且改相关的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事肯定扔给机床厂家,自己拿着以后也是麻烦事

网友:
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是指在一定移动长度上的实际移动值与理论移动值之间的误差。现阶段经济型数控机床定位精度出厂标准为100mm长度允许误差为0.004mm,写床身机床及加工中心允许为0.002mm,(激光干涉仪螺补以后的误差)。
重复定位精度是指机床滑板(拖板)在一定距离内往复运动(机床厂标准为7个往复),误差0.002mm。

网友:
光栅可以提高精度,但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还是要机床保证的。

网友:
重复精度差多少?如果机床机械方面差的很多加光栅全闭环机床会出现抖动

网友:
机械传动有问题,加什么都没用吧

网友(2018-11-08):
不怕差得多,就怕只差一点点,那就难查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