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JT放大原理

楼主(2018-09-22):
想问一下大佬关于BJT放大原理的问题。1.BJT是如何通过对正向电流的控制来实现电路的放大的。
2.放大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3.由发射极发出的电子与基极的空穴复合产生的复合电流方向朝向哪里
我是初学者,所以对原理性的问题不是很懂。谢谢大家

NPN型BJT

NPN型BJT

网友A:
放大电流,电子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把它理解成一个阀门就好,b就是开关,n到p是扩散运动,p到n是漂移运动,没必要死磕哈,把自己绕进去

网友B:
我已经从事电子电路方面的应用几十年,谈一点经验:
BJT原理不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去深入研究,除非你打算从事IC设计类的工作。
绝大多数应用,理解BJT放大的核心是:Ib控制Ic,Ie=Ib+Ic即可。
具体到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1 放大的本质来源于Ib控制Ic。放大对象有多种,比如电流放大,电压放大,功率放大,要看具体电路。另外,电流输入变换成电压输出等应用也可认为是放大。图1.3.3不是讲解放大功能的好电路,因为没有明确 输入信号 是什么,放大都是针对具体 输入信号 而言的。后面学到的共基极、共射极基本放大电路,有助你理解BJT放大原理。

2 本质是电流放大,即Ib控制Ic。但连接电路后,可以放大电压和功率。一般应用,电压放大最常见,比如输入信号为1V正弦波电压,要求放大为10V正弦波输出,很容易用BJT实现,具体后面应该有例子。

3.这个刚学完是知道的。实际上没什么应用,现在忘记了。建议不要纠结在这里,后面的具体应用学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流,电子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把它理解成一个阀门就好,b就是开关,n到p是扩散运动,p到n是漂移运动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从事电子电路方面的应用几十年,谈一点经验:
BJT原理不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去深入研究,除非你打算从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太详细了,学习方向清楚了。我已经在这被绕了很久了 ,感谢!

网友C:
现在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已经很少有人学了,三极管现在都是当作开关用。

网友:
如果要保持3脚输出高电平时间大于单稳态时间的情况下,2脚必须一直保持在低电平。但是由于存在Q3延时电路,话筒触发信号不能持续通过Q2到达单稳态触发端,故出现重复触发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已经很少有人学了,三极管现在都是当作开关用。

好的,谢谢您

网友D:
晶体管(三极管)如何放大交流信号,书看的头晕!
http://www.cmiw.cn/thread-3279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三极管)如何放大交流信号,书看的头晕!
http://www.cmiw.cn/thread-327973-1-1.html
(出处: 机械社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