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AD 直径 变成方框 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2):
用记事本打开\SolidWorks\data\drawfontmap.txt在文本的尾部,添加如下文本:
黑体 黑体 0.97
宋体 宋体 0.97
新宋体 新宋体 0.97
仿宋_GB2312 仿宋_GB2312 0.97
楷体_GB2312 楷体_GB2312 0.97
保存文件,然后将你的solidworks工程图保存为.dwg或.dxf OK!打开该文件你就可以看到不变形的汉字字体.
当然,如果你在工程图中用到 隶书 那么你应该在尾部添加 隶书 隶书 (没有引号),其他字体如有变化,你可以从注释时的字体格式化中拷贝
用这个 还是一样。  cad 里 改变字体样式可以解决      我用的仿宋GB2312。

网友:
将solidworks 工程图转化成CAD时,出现直径变成方框是因为字体的原因吗?如果楼主说的这种方法可行,那真是解决了大问题。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在CAD绘图环境中手动一个一个去修改,图纸中直径尺寸比较多时非常耗时间。

网友:
重启下电脑就完事 没毛病

网友:
首先CAD要安装所需字体,修改标柱格式,或用CAXA等其他格式打开再保存

楼主:
没什么办法 解决啊?

网友:
CAD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标准里面文字的格式与文本里面文字得格式不匹配,所以一般CAD都需要一个专门得图档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