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夹具刚性的估算

楼主(2018-09-23):
大侠们,有个现场状况想了解:

正常情况下(一面两销),而定位销有较大间隙,两个对称分布的转角缸压紧工件后,用小榔头侧敲工件会不会发生移动?多大的榔头多大的力敲,工件会发生水平移动?
设:异型零件;
缸径五十,杆径二十五,压臂与压点中心距长七十五;一面两销参数为:圆柱销直径九十(与孔间隙0.05),菱形销直径十二,(与孔间隙0.35)两销中心距七十五。

网友:
刚度的事涉及到结构、材质、受力力矩、受力大小等因素影响,不容易量化,有这方面担心的话,只能尽可能加大刚度解决

网友:
如果销没起到定位作用,就是夹紧力产生的摩擦力在起作用,理论上可以计算。但最好还是实验解决!夹紧工件后在你关注的位置架表,再用你说的榔头敲敲,看看表针动了没有,动了多少。

网友:
用30KG的压力,单个油缸的加持力有400KG。刚性的问题复杂,要结合机床,刀具,工艺综合分析

楼主:
大家可以去试下看,
看自己单位有多少是一磅小榔头敲了不会移动的。
我这有几套夹具是不会动的,刀具寿命好得怀疑是不是统计错了。

网友:
你自己用榔头枪,这个力值如何确定一个明确得稳定值?

网友:
如果两销与其配合的孔有较大间隙,用小榔头敲击能使零件移动,一定有使零件移动的最小的间隙,这个应该能计算出来,就跟一面两销的重复定位中计算的那个关系一样。
不过这个计算很麻烦。

楼主:
本帖潜意识就是告诉大家:
粗略计算有一吨的压力实际上有两三百斤的就很好了。
影响的因素有几十项,而施加的力只有一个,少考虑一项影响因素,差异都大得吓人。
关于系统刚性,已经说过三次,能明白的不多。
没找到有关于系统刚性的系统一点的书籍,哪位大大神有的,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