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车床慢性毛病,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8-09-23):
感谢各位朋友帮助一起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再次感谢!

今日有一个一直困扰我2个月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在各位朋友眼里是非常小的问题,或者不可思议的问题。
但在我们这个县城,技术水平估计就是和我说的差不多的水平。

全顺车床6140,同样是 双顶车削 27mm直径的棒料,长度400-600mm不等。
机器买了有1年。

问题描述:员工加工期间,X向尺寸不稳定。例如:正常加工情况下,会有1-2丝的波动,突然会下滑1-2丝  厉害的时候是3-4丝。因为车削锥度1:10  所以锥度尺寸10倍放大了,会影响加工尺寸。
还有的时候 自动下滑1-2丝,不补刀补尺寸又上来了。 或者 补一丝  动两丝的情况。

本地机器维修的同志 看到慢性毛病根本不感兴趣,所以没有特意请来维修,机器厂家以前来过,没说出所以然。

本厂自己检查发现:① 托板下方 两侧有Z向  2根镶条(一般的此处都不带镶条了)   这两根镶条表面 貌似的尼龙,有不同程度磨损,厂里技术员把尼龙去掉后 按照本地机修的意见,垫上了卷尺片。然后再调节镶条。  尺寸有所缓解,但没有根除。

②因为冬天天气非常冷,车床压板 生铁的 断掉了 ,在本地做的45钢的,都加厚了,之前怀疑是因为压板没有上磨床的原因,后来有磨床重新修正的,也没解决问题(压板刚性可以排除,因为 另一组机器也是重新做的压板,尺寸一直没问题,  另一台机器买的比这台机器还要早,同一个厂家,镶条估计磨损比这台厉害,但竟然没出现尺寸不稳定情况)

③刀座已反复清洗、顶尖都没问题。

请各位大侠广撒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我来逐一排除,希望尽快解决这个慢性毛病。再次感谢

网友:
说说我的浅见;
         (1)Z向的镶条上的尼龙,按我的理解这个叫做导轨聚四氟乙烯,是保护起对面导轨用的,最好买来贴回原状。
         (2)检查x方向的丝杆间隙以及丝杆轴承间隙,如果x向走高速时声音比别的机床大,更要注意轴承。
         (3)x方向联轴器是否有损坏(尤其是膜片联轴器松动初期后会有不规则跑位)。
         (4)你有两台以上同型号机床可以用互换的方法找出毛病所在。

网友(点评):
感谢指导,有四台一样的机器,我安排逐个排除下。

网友:
丝杠间隙

网友:
首先,要排除机床的原因,你要打一下表,看看机床主轴本身有没有椭圆度,其次是装夹,再然后就是刀具是不是在回转中心上,再然后就是切销量的控制~~~另外说句题外话,也看了你昨天那个问刀杆的帖子,这样搞生产风险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A:
丝杠会有一定的磨损,可以通过多次车削一个尺寸位置,看看是不是一到那一点就有波动,如果是的话,建议直接换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杠会有一定的磨损,可以通过多次车削一个尺寸位置,看看是不是一到那一点就有波动,如果是的话,建议直接 ...

加工中碰到问题首先要有排查思路,肯定不能来就换这个换那个, 因为机加工出问题一般是多方面的,先确定机床本身没有问题,切个外圆打打表就知道了,然后才是夹具的夹持,架刀的高度,切削参数的运用,楼主昨天的帖子就说到他们架刀在偏上的位置我就说过如果员工不熟练尺寸会出问题,尤其是随着刀具的磨损,你们不要小看稍微抬高或者降低一点刀尖,不熟练的根本控制不住,其实就是人的因素。上次一个厂碰到钻孔问题,加工中心上X方向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又是好的,他们把厂家都找来了,也是拆开拧丝杆,一会儿好一会不好,后来和他们老板吃饭提到这个东西,我问他们有没有测过重复定位和四轴的X轴线打过表吗,一脸懵逼,第二天我去上手测重复定位没问题又打了X轴线发现居然偏差将近2个毫米,钻头下去就是碰运气的,然后把尾座调整到一个高度又让他们去加了一个环套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厂买了加工中心居然不招专门干过的人,都是内部消化,就是买来机床让50多岁的从来没玩过加工中心的骨干老师傅和40多岁自家的做质检的侄子跟着来调机床的人学了两天,几乎走一步就碰到问题,很多都是常识性的,上周去他们厂还跟我说买的机器不行攻丝总是断,暂时不用了,老师傅很自信的告诉我是机床太差什么不同步要好的机床,又是一阵吹,我一看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但是实在不想跟他们说了,因为这次问题解决了下次还有问题~~~所以我前两天写了一个帖子也有这个意思,没有正儿八经系统学习过有过两三年正规厂工作的经验的,那碰到问题多了去了,也许书本上一句话老师一分钟说清楚的东西,自己摸索几个月

网友(点评):
专业的设备要有专门的人来干,不然,一些问题很难发现

网友(点评):
@韩寒11 是的,尤其是现在的设备越来越先进,看似让工作变得简单了,实际上对使用人员的要求提高了

网友B:
lz的机床是诸暨的全顺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所以设备保养需要日常维护,千万不要把设备点检表当做形式!

网友:
建议考虑更换驱动器或者驱动电机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还有可以用一把刀车几个毛坯试试,这样可以排除刀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机床是诸暨的全顺吗

是的  浙江诸暨的全顺车床  磨床也是他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浙江诸暨的全顺车床  磨床也是他家的

哈哈    我以前一起的两个老师傅去了那边搞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