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渐开线花键怎么加工?有没有参考资料,或加工视频

楼主(2018-09-23):
请教师傅,渐开线花键怎么加工?有没有参考资料,或加工视频

网友:
几乎能用于内,外齿轮加工的方法都能用于渐开线花键加工。

网友(点评):
说得有道理

网友(点评):
大批量的花键貌似有拉刀

网友:
轴的花键跟齿轮差不多,用刀具铣的,孔的花键我见过是用拉刀,拉出来的

网友A:
用于连接有共同回转中心的零部件、传递扭矩和需要相对滑动的同轴件。
加工方法:
外花键:滚齿、插齿、搓齿
内花键:插齿、拉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连接有共同回转中心的零部件、传递扭矩和需要相对滑动的同轴件。
加工方法:
外花键:滚齿、插齿、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