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车削槽底粗糙度

楼主(2018-09-23):
        车一个30宽的槽怎么保证槽底的粗糙度达到1.6,并且没有接刀痕迹,还不蹦刀,批量加工,类似于下图的零件,以前做过槽底有粗糙度要求的工件,但是没那么高的要求

目前就是想选择刀尖半径0.4的切槽刀,分层车削每次小于0.4mm的吃刀量,但是加工时间会有点长,槽刀横拉,对槽刀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A:
先粗后精啊,你这种没效率的

网友B:
最后用锋钢光刀如何呀,磨出修光刃、低速大进给!

楼主用的这么软件是CAXA制造工程师吗?

网友C:
如果你的平行度和同心度没有太高要求,就可以直接气动涨紧,然后先粗车再精车,每次F0.4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精车的切削量,通常最后光一刀是0.08或以下,你可以先大进给粗车最后换刀来一道高速低进给精车(当然老式车床改数控是不行的,要无级变速的),如果你用的是切槽刀首先要保证每次移动量不超过刀宽,另外还要用短暂暂停保证刀完整走完一圈再退刀,不然就会有接刀痕迹,要再完美点就用具有修光刃的刀片~~~目前的数控加工,如果你用软件编程,比如mc动态车,可以用球刀粗车,最后再用槽刀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粗后精啊,你这种没效率的

对啊,感觉没有效率,先粗后精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用锋钢光刀如何呀,磨出修光刃、低速大进给!

楼主用的这么软件是CAXA制造工程师吗?

到槽底后横拉能抗得住吗?感觉还是机夹刀能有点保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平行度和同心度没有太高要求,就可以直接气动涨紧,然后先粗车再精车,每次F0.4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 ...

可以,0.08mm的余量精加工担心会出现嘣刀现象,不过可以试试的

网友D:
先用纵切的方式粗车,再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纵切的方式粗车,再精车

目前这种横切的方法还是不行吧

网友E:
用5mm宽机夹切槽刀,先径向加工,预留0.1mm,然后精车,用的刀片主切削刃,不选用直刃,选择内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mm宽机夹切槽刀,先径向加工,预留0.1mm,然后精车,用的刀片主切削刃,不选用直刃,选择内凹的

精车是外圆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