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AD 仿宋2312 直径符号 变方框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3):
这是国标字体啊 宋体可以显示这里 文件 改了好多次比例了   GB2312仿宋直径符号就是显示方框   cad  sw  都安装了此字体,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啊?

网友A:
SolidWorks另存——选项里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另存——选项里是怎么设置的?

true type

网友:
另存的字体要改仿宋吧

网友:
转CAD  直径 变成方框 怎么解决
http://www.cmiw.cn/thread-804822-1-1.html

这位社友的这个帖子说的方法是不是就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标注样式的字体与图档文本字体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
没有威望!!!

网友(2019-03-2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