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0的棒料如何下料,用锯床会割斜,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8-09-23):
直径200的棒料如何下料,用锯床会割斜,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改进锯床夹持机构

网友:
用大功率激光

网友(点评):
你家激光这么牛逼????

网友:
用线切割了,便宜又方便

网友:
直径200的棒料下料,开始割斜一点,到最后就斜的厉害了。

是不是锯片的刀齿钝了?过去家里用锯子锯圆木头时,刀齿钝了容易走斜。

网友:
听2楼的吧 别的都是美丽的扯

网友:
长度方向多放余量,5mm够不够。

网友:
锯床,加大锯口尺寸保障

网友:
锯条只是粗加工,放余量精车一刀

网友:
放余量,锯切速度快了。。

网友:
调整一下锯床的角度,进给也慢点

网友:
找人调锯床吧,200都锯斜,那有个一米你锯还是不锯.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锯床只是粗加工工序,锯下来的料都是要在加工的。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09-23 20:26改进锯床夹持机构
首先谢谢您,您说的是工件夹持还是锯条夹持

网友:
如果是手工切就是掌握不到位,如果是机械切割,要么是夹具不紧,要么就是进刀太快

网友:
量大就按2楼来,量少就线切割吧,虽然贵,少就将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