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转PDF

楼主(2018-09-23):
一张工程图含多张图纸。  转CAD  能 分别一个图纸 对应一个CAD   转PDF 的时候 为啥   集成在一张PDF里面?   不能也跟CAD  一样 一个图纸对应一个PDF那     不方便发图啊。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最笨的办法,用虚拟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用acrobat自带菜单“文档”下的的"提取页面"功能,再保存成单个文件。

网友:
相反, 我们是要把整套图纸集中在一起, 做成单个文件发出去. 这样工厂打印会很方便.

网友:
选择预显要打印的CAD图纸,然后打印成PDF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批量打印的插件

网友:
好像CAD软件都有单张单页打印或者或者全部图纸打印吧,你有没选对了选项,
我一般都用PDFCREATER软件打印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采用批量打印的插件

什么插件

网友B:
用SW自带的批量处理工具,可以批量转换,批量打印,选中一个文件夹,所有图纸一次打印完,包含在一个文件名下的N张也不会漏打。如果是一定要PDF,那只有转换格式后分页提取,再重命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自带的批量处理工具,可以批量转换,批量打印,选中一个文件夹,所有图纸一次打印完,包含在一个文件名 ...

转什么格式 怎么分页提取?

网友(2019-01-20):
引用 楼主:
转什么格式 怎么分页提取?

如果一张工程图有多张图纸,转换为PDF后为一个PDF文件,这时候想把一张PDF保存为单独的文档,那么就得用另外的PDF编辑软件来分页保存。但一般情况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打印还是发给别人,一个PDF文档里面包含多张图纸不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