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校核铝合金板,求解答,谢谢您。

楼主(2018-09-23):
请问各位大佬,我想用2014-T6铝板做机械臂,大概要多厚呢?我要怎样去校核强度?麻烦大佬们解答,在线等谢谢谢谢。

楼主:
大佬,您们好,我在做一个机械臂,正在设计,我用的材料是2014-T6铝板,我要如何去选择厚度,怎么校核强度呢?在线等,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有大佬会看见吗

网友A:
你要把你机械臂的工况说清楚,比如受力,弯,扭等

网友B:
铝板本身强度弱,所以需要设计骨架才能加强其抗弯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你机械臂的工况说清楚,比如受力,弯,扭等

   大概机械臂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本身强度弱,所以需要设计骨架才能加强其抗弯的能力。

谢谢  请问我选择那个材料可不可以啊,应为是硬铝,强度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