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夹具设计问题

楼主(2018-09-24):
想仿造别人的经典夹具设计,但是文献中只说夹紧元件是由单个手动液压泵驱动,在网上也找不到这种液压泵,有人能看懂吗?谢谢

工装设计

工装设计

夹紧元件

夹紧元件

网友:
个人思路仅供参考:
     目测应该是采用手动液压泵+液压油缸的设计。
你图中应该是方形液压油缸。
上图这种,某宝截图的一款方形液压油缸。
图中管线另一端连至手动液压泵。
使用时候利用X,Y方向手动液压泵调节油缸伸出长度实现夹紧。

网友:
应该是二楼说的手压泵和液压缸,这种液压缸行程很短。

网友:
俺一般用气缸,一般工厂都有压缩空气

网友:
气缸可以吗

网友:
液压力那么大会不使其变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