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夯实土块的设备,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楼主(2018-09-24):
设计一台震动(或者压实)土块的设备。批量生产土块。土块大小大概一立方米左右。做模具后,压实还是振实好一点?
国内有做,静压压实效果好像不好。
想用振实、但是看了下夯实机,吨位标称 最高才20T。
那么200T的油压都不行的话?
振实可以吗?

网友A:
过去农村盖土坯房用的土砖(我们那地方方言叫”护基”,不知道这两个字是否对?)就是人工用木模和石锤夯实的,你说的是不是类似于这个?

网友(点评):
山西也这么叫

网友(点评):
那两字对吗?

网友:
形状比较复杂角落多振动加压实好,高度高应该多层加土。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现在有新的土坯房技术,你看看他们用什么设备夯实的,直接买一台就完了……据说都是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新的土坯房技术,你看看他们用什么设备夯实的,直接买一台就完了……据说都是国产的

现在农村还有土坯房?

网友:
有啊,汶川和玉树地震后有些灾后重建就是用土坯房……
有些新技术吧,现在土坯房据说性能不错
一席里有很多讲这种的,记得看过三次讲这种土坯房的,518土生土长那一期就是

网友C:
一米见方一次到位是不现实的。另外你也没说用途和工艺技术指标, 只能告诉你干土需要分多层振实,稀泥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农村盖土坯房用的土砖(我们那地方方言叫”护基”,不知道这两个字是否对?)就是人工用木模和石锤夯实 ...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是用来建大棚墙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米见方一次到位是不现实的。另外你也没说用途和工艺技术指标, 只能告诉你干土需要分多层振实,稀泥压实

建造大棚的墙体,受人所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米见方一次到位是不现实的。另外你也没说用途和工艺技术指标, 只能告诉你干土需要分多层振实,稀泥压实

可以考虑再小一点,800*600*700 这样子,大概0.3个平方

网友:
震实肯定不行,起码也是夯实吧。
土的状态很关键。一切要从实验数据出发,可以利用现有压机做小尺寸的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农村盖土坯房用的土砖(我们那地方方言叫”护基”,不知道这两个字是否对?)就是人工用木模和石锤夯实 ...

盖房的土砖?那不是土坯吗?

网友:
你说的这种墙叫“干打垒”,把黄土、麦秸用少量水拌在一起,用木头方子像支模板一样围起来,把拌好的土倒进去再夯实,夯完一层接着下一层。
还有一种就是做泥坯,黄土麦秸活成泥做成泥坯,然后砌筑。
干打垒适合大型围墙,具体工艺搜下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