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求助

楼主(2018-09-24):
夹具求助
http://www.cmiw.cn/thread-804814-1-1.html

图示夹具方案是否可行,用零件铸造外形定位夹紧

网友A:
能装上去就会很好。但估计你很难装进去。

网友:
端面方向 怎么定位?

网友B:
定位不准,把V定在法兰外圆

网友C:
感觉没办法定位,就是能夹紧而已。加工的位置还是要重新找。

网友:
看评论学习的

网友D:
想问一下是管路连接用的吗,我们公司做的话都是法兰加工好,焊接标准弯头,法兰不再加工,可能楼主这个安装精度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上去就会很好。但估计你很难装进去。

对的,粗基准定位,感觉比较难装,用浮动的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上去就会很好。但估计你很难装进去。

端面用1个定位支撑,定位X2就是端面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不准,把V定在法兰外圆

法兰外圆要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办法定位,就是能夹紧而已。加工的位置还是要重新找。

铸造毛坯,粗基准,只用一次,关键要一刀下,保证两个法兰孔与孔的相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是管路连接用的吗,我们公司做的话都是法兰加工好,焊接标准弯头,法兰不再加工,可能楼主这个安装 ...

闲着没事,做个题目练练,并未实际制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闲着没事,做个题目练练,并未实际制造。

那你的题目是做夹具,并不是做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题目是做夹具,并不是做管子

用4轴加工管子,这是我考虑的装夹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4轴加工管子,这是我考虑的装夹方案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题目是做管子,我想用弯头直接焊法兰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题目是做管子,我想用弯头直接焊法兰就完事了。

题目是4轴编程加工,并不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