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背隙问题

楼主(2018-09-24):
我的结构是伺服电机(750W)直连行星减速机(速比40),减速机输出轴上安装了一个370的圆形盘分料盘,伺服上电使能后,分料盘用手轻微顺时针逆时针晃动是有一个轻微的摆动幅度,但用手用力搬会有一个很大的幅度,逆时针搬出很大的一个幅度后,再用力也就不动了,然后就可以顺时针搬出一个很大的幅度,顺时针搬出幅度后,同样再用力也就不动了。如果说是行星减速机的背隙造成了那个轻微的摆动幅度,那么那个大的摆动幅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行星减速机都有这个问题?还是我买的这个减速机有问题?

网友A:
伺服电机上连了一台行星减速机,怎么又出来你买的一台减速机?你买的这台减速机与哪个相连接?

是不是齿轮啮合的齿侧间隙设计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上连了一台行星减速机,怎么又出来你买的一台减速机?你买的这台减速机与哪个相连接?

是不是齿 ...

是同一台,结构是,伺服+行星减速机+分料盘,

网友:
不管多精密的减速机,间隙大小都是在一定的力矩范围内检测的,不仅有齿轮间隙还有齿轮和轴销的间隙,以及负荷超标以后的各部件的弹性变形。你这情况还要考虑伺服电机的允许定位误差是正负多少?分料盘最好用分隔器。

网友:
要定位销的    我刚自己做的一个四工位     伺服带蜗轮减速机     每个工位都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