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非标新机应该从机架开始还是机构开始呢?

楼主(2018-09-24):
如题求教。

网友:
先从产品的主体,关键零部件设计,最后设计机架。

网友:
不成熟的意见,两个方向都要考虑,我习惯于先根据现场空间预估机架的大概尺寸,但是也不用深究,有个概念就好;主要环视从实现功能的机构开始一点点累加结构。

网友:
个人感觉先机构后机架

网友:
接触非标设计一年,老板给任务得时候都是先要考虑解决动作的实现方式,然后选型。最后根据空间大小设计机架。

网友:
肯定要先机构呢,不然机构实现不了,你机架倒是做出来了,不是很尴尬

网友:
根据项目的要求,先把主体的大概外形尺寸确定,这是方便你选型以及一些动作机构设计尺寸大小避让的;确定这个以后按照夹具大小,产品大小,把主体细节完善,;然后是外形尺寸和主体细节结合,该优化的优化,该布置走线位置的布置走线位置,差不多就是三步走。

网友:
胸有成竹,从哪里开始都行

网友:
机械设计通常应该从你所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的功能要求构想核心运动部件,以及辅助部件或零件的几何形状。然后再考虑何种机架型状比较适合。现代的机械设计可以直接利用三维设计软件进行初步设计和运动模拟。然后进行动力学仿真和静力学仿真。三维设计可以检查干涉的问题。动力学仿真可以得到各部件、零件的受力条件。静力学仿真可以得到应力、应变云图,检查零件设计是否符合安全、疲劳要求。

网友:
没有先后,都有可能改动,根据工艺流程和实现机构先初步布局。

网友:
建议先大,再中,最后做小做细。非标设计最怕方案变更,如果你先把细节,比如螺丝孔都设计好,等方案不通过,后期一改,之前做的全都白费了。

网友(2022-10-09):
先大的方案,方案通过后再细化,当然细化过程中方案可能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