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8-09-24):
这个图片是在一个叫机械工程师助手里面截的图,想请问一下车加工能达到那么高的表面粗糙度?听其他工程师所0.8基本都是要上磨床了,精车应该只能达到1.6.或者好一点的车床可能能达到0.8,但是这个APP里的达到0.2是不可能的吧。机加工不是很熟悉,希望各位社区大侠给个比较好的关于各种机加工能达到的精度的答案或者汇总,因为感觉每本书或者不同的软件上查到的都不尽相同,虽然说目前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能达到的精度可能比较高,但是对普通的设计人员而言,更多考虑的加工使用的都是比较普通的机床或者数控机床。

网友:
隐形眼镜也是车的哟。

网友(点评):
隐形眼镜也是车的吔。

网友:
说的是极限状态吧

网友:
能达到的最大精度

网友:
极限状态,机床各项精度可以媲美磨床,主轴加工线速度达到35m/s甚至60m/s,刀具好,当然可以
但是应该比磨床经济性差很多

网友:
楼主圈出来的是金刚石车床,专门用于车光学镜片的。
粗糙度与加工材质有关,一般有色金属普通车床的粗糙度在0.4-0.8之间。黑色金属的粗糙度在1.6左右

网友:
我们厂车床一般精车可以0.8以下,0.4应该达不到,要精度特别高还可以用滚轮滚压,可以达到0.2的样子,材料一般都是40Cr,热处理硬度30~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