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价格较便宜的环形分度台(类似weiss的TR系列)

楼主(2018-09-25):
最近做一款检测用的设备,需要大面积中空以安装检测传感器,weiss的TR系列能完美适用,但是价格太贵承受不起,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的产商推荐下,节拍要求不高,12工位,中空区域直径400mm左右就能行,求推荐~

网友A:
WEISS 的精度 很高,我们现在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ISS 的精度 很高,我们现在也在用

精度是很高,价格也很高,所以想选一款相对便宜点的,网上搜了好久没有

网友B:
我不知道你需要的分度盘长什么样,精度多少,分度盘WEISS的确实贵,可以去问问德士,谭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需要的分度盘长什么样,精度多少,分度盘WEISS的确实贵,可以去问问德士,谭子等

好的,谢谢!

网友:
不用找德士或者潭子了,你要中空400mm,他们应该没有

网友:
去找一找转盘轴承,看符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所需要的精度,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考虑用国产品牌替换。

网友(2019-05-17):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迪斯泰克的分度器,他们也有环形的
迪斯泰克DESTACO就是原来老牌的CAMCO

网友:
可惜 晚了  我这有台一直没用的12工位的分度器  都准备卖废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