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优化

楼主(2018-09-25):
设计了我们厂一个加热炉的挂钩,随工件一起进加热炉一起出炉冷却。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钩子容易裂开,下图红线的地方,问下怎么改进好。不改变材料。

网友:
高温后在冷却还载重,难啊。材料还不能改变,你这用的是什么材料。 挂钩厚度什么的具体尺寸,吊的东西重量什么的,都不知道,。

楼主:
用的耐热钢,吊具吊的工件大概700kg,主要是吊具不断地高温、冷却这样的循环进出

网友:
适当增加厚度和圆角减少壁厚的突变产生不必要的热变形应力,对承重部分提高强度

楼主:
这可以用静应力分析么,否则不好分析啊

网友:
采用workbench软件进行热变形分析,可以得到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应力和变形云图。根据你所需要的安全系数,调整它的几何形状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构形状。

楼主:
改了下,改成这样,会不会好点,静力分析是好点。但我觉得这应该是分析疲劳应力的,但是又有热,不会搞。

楼主:
改成这样

网友:
增大圆互动能缓解受力集中,做个应力分析就好。

网友:
建议在应力集中的位置多增加几天加强筋,尖角尽量避免,做圆角过渡。

网友:
裂开的地方干嘛搞成V口啊?不会还和V型销配合吧?

网友:
属于疲劳热应力(温差应力:反复出现温度骤变的情况)出现的裂纹。随着进炉温度的不断升高,耐热钢抵抗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会不断降低。采用塑性变形能力好的材料。

网友:
热胀冷缩,可不可以用几块小的品接链接

网友A:
这种是要锻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要锻造的吧?

是的,锻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