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性问题:默认情况下,允不允许打中心孔?

楼主(2018-09-25):
如题,图样上没有注明中心孔,技术要求里也没有提到中心孔时,是不是默认就不可以打中心孔呢?入门问题,请轻拍。谢谢。

网友A:
图样上没标注,技术要求没写,你应该打电话要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样上没标注,技术要求没写,你应该打电话要尺寸。。。

意思说打不打中心孔应该征求客户同意,具体问题具体看,没有默认这一说?

网友:
最好问过客户,避免后面的纠纷。没有默认这一规则。毕竟客户的使用情况不一样。

网友B:
你提的问题是设计还是加工?没看明白具体意图

网友C:
问客户,下工序如何表面处理等等。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的问题是设计还是加工?没看明白具体意图

加工

网友(点评):
加工是没必要标的,只要你能干出来合格就行,打不打孔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工艺指导,如果质量有问题得找工艺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客户,下工序如何表面处理等等。就明白了。

和表处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说打不打中心孔应该征求客户同意,具体问题具体看,没有默认这一说?

是啊,千万别默认这一说,沟通好,省着后面有麻烦

网友D:
是说加工轴的工艺锥孔吧?最好提前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说加工轴的工艺锥孔吧?最好提前沟通下。

就A,B,C,R型中心孔。

网友E:
除非明确禁止,允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除非明确禁止,允许

哪条标准里有写吗?

网友:
这个得看产品,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千万别这么干,做技术一定要有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
打一下中心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最保险的情况是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
顶针孔的话最好问下客户能否接受,一般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条标准里有写吗?

技术文件(比如零件工作图)应是无需发问就能
接其施工,它就是标准。

网友:
就如法侓一样,没有禁止就是可以作为

网友G:
我们做设计,不允许有中心孔才做标记,就是在面上作一个类似"K""的标记,两斜线在竖线的中间交接,这样工艺就知道不能有中心孔了
一般要求很高的轴类才会特别注明中心孔样式以及详细角度粗糙度要求
行业是机床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做设计,不允许有中心孔才做标记,就是在面上作一个类似"K""的标记,两斜线在竖线的中间交接,这样工艺 ...

楼主:
楼主自问自答:
一般情况下不特别说明可以打中心孔,但是某些特别细的轴害怕中心孔会降低轴端强度,但客户又未注明不可以打中心孔,此时还是问清楚了最稳当。

网友F:
说来说去, 没有说到根本上!
问客户是正确的!

图纸上标识要有中心孔的作用。
  1.告诉你这是基准,要做, 当然也只是一个工艺孔:例如高要求的轴,有很多同轴度要求, 假如没有两个统一的中心孔作基准,你很难保证精度, 这时的图纸就是告诉你要有一个基准。
2.  客户测量时,要用到的。

现实中, 很多厂家搞笑的很, 产品做完了以后, 发现漏做了中心孔, 最后再补上, 而且补得位置很差哦。  但最后客人也没有反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来说去, 没有说到根本上!
问客户是正确的!

呵呵,头一次听说中心孔补打,还打偏的。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