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链轮跳齿的情况

楼主(2018-09-25):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这种逆时针拉的情况怎么样不会跳齿?这个负载也比较重,倍速线上有1.8吨的货。用12A16齿的链轮,现在轴上一直出现跳齿的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链轮跳齿的问题,现在想想:应该是链条节距大,链轮节圆太小,链条在运行的过程中起伏比较大的原因,这个可以在电脑上模拟运动状况看出(二维三维图都可以),解决的办法是增加链轮齿数,或者用多排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链轮跳齿的问题,现在想想:应该是链条节距大,链轮节圆太小,链条在运行的过程中起伏比较大的原 ...

目前想到的方法也是加双排链,跟增加包角,谢谢你!

网友:
加涨紧轮

网友:
为什么没有张紧?

网友:
反转的时候 是松边。按照4楼说的额安装张紧轮比较方便点。

网友:
张紧轮好些

网友:
链在工作过程中,链条和从动链轮都是作周期性的变速运动,因而造成主从动链轮相连
的零件也产生周期性的速度变化,从而引起了动载荷,即冲击,链节和链轮啃合瞬间的相对速度,也将引起冲击和动载荷。

网友:
链节磨损后,链轮的分度圆直径会增大,链节向外移,会出现脱链和跳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