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机床上料如何模拟动作防止干涉呢

楼主(2018-09-25):
同事用sw做一个机器人机床上料的三维方案图,由于抓手比较大需要做防干涉模拟,以便充分利用六轴机器人的性能,其实我的想法是建立一个3d样条曲线作为机器人运动轨迹,机器人端点与轨迹约束到一起,用鼠标拖动机器人前端点就可以模拟机器人上料的动作,如果发生干涉就调整样条曲线,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或者各位还有什么其他好的解决办法,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一般是做机械设计的将设备用三维画好,由卖机器人的公司模拟是否有干涉,或者卖机器人的公司提供软件,自己学习模拟,因为机器人有其运动的死角和范围

网友:
三维设计软件sw或者proe都可以实现。

网友:
想多了,机械臂的运动思路是终端的点移动,所以理论上从A点到B点有无数种方案,空鼠有6个正负方向,你要做的是确认抓取的时候机械臂多少个关节进入内部,然后根据这些关节尺寸留好余量,剩下的交给电控和编程的。

网友(点评):
那么sw可以做动作模拟末

网友:
这个要靠机械设计来解决,建议采用UG运动仿真motion去分析干涉问题,从源头解决。

网友A:
你那个样条曲线完全不可能。样条曲线上的点怎样保证是机器人一定能达到的?又怎样保证样条是最优的?还有一个姿态的问题。自由度太多,拖动就会乱跑。
我没有实现最优。我实现了在机器人极限位置,通过模拟,保证不发生碰撞。应该可以推广。
我是在composer中通过做动画模拟的。

网友(点评):
composer是sw的自带插件末

楼主(2018-10-30):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样条曲线完全不可能。样条曲线上的点怎样保证是机器人一定能达到的?又怎样保证样条是最优的?还有一 ...

关于机器人我还有两个疑问想咨询你一下:
1.机器人的前端P点到达任意极限位置后,手臂姿态是否是唯一?
2.四轴码垛机器人前端P面(法兰连接面)是否可以与地面保持一个固定的倾斜角度?

网友B:
要用专门的仿真软件,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点评):
软件名字是什么

网友:
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试下,机器人的姿态多到让你抓狂而且会出现各种怪异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机器人我还有两个疑问想咨询你一下:
1.机器人的前端P点到达任意极限位置后,手臂姿态是否是唯一?
...

本着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不保证我的回答是权威的正确的。
1.,我认为极限位置的姿态的一致。
需要说明的下,一般机器人说明书上那个运动范围的图,是指的5轴的中心点。
2.4轴搬运机器人的末端法兰与机器人底座基准面平行。你要倾斜一定角度,有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专门的仿真软件,我可以给你做。

PD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