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问题

楼主(2018-09-25):
最近开发新产品,需要用到大量的凸轮。通过软件或者其他插件都可以画出凸轮,现在的问题是:要通过方程式生成凸轮曲线,方便厂家加工,是x,y的坐标方程式。我知道凸轮运动规律有很多种,正玄加速度,余弦加速度,修正正弦加速度,修正梯形。。。。等等,假如我选定了一种运动规律,怎么得到它的坐标方程式呢?上网找了很多资料,但是真正专业有深度的不多,深知凸轮是一门很专业有难度的学问,希望有这方面的大神一起交流探讨。另外,手上有现成的一些曲线方程,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需要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一般的三维软件都有通过曲线方程建模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三维软件都有通过曲线方程建模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我说的不是绘图方法,而是怎么得到方程式

网友:
方程式是数学推导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绘图方法,而是怎么得到方程式

试着 找找解析法设计凸轮。

网友B:
需要LZ有很高的数学功底。

网友:
无非就是加减速的问题

网友C:
微积分  矢量 什么的 需要很深的功底  低速用用的话就直接用正弦曲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 找找解析法设计凸轮。

对精度有要求,所以只能考虑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LZ有很高的数学功底。

没错,深知这是一门数学难题,但是无奈数学底子薄。另外,想找一些各种不同运动规律的方程式学习下,但是网上找了好多,版本不一,也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方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积分  矢量 什么的 需要很深的功底  低速用用的话就直接用正弦曲线吧

用在高速场合,手上有一些现成的曲线方程式,画出曲线和正弦对比了下,位移曲线比正弦的的要缓,不知道是什么运动规律

网友(点评):
告诉 一般要用 5次多元方程式了吧 这个计算只是一部分了 还要做柔性实验的 建议 最好请外援 高速凸轮 需要高手去做了 不懂的话 纯粹浪费钱和时间

网友:
根据运动规律反推凸轮轮廓曲线,简单点的可以在三维软件里面做仿真,准确点的就推公式计算,不是很复杂。

网友:
通常都是根据径向载(如:抗弯强度、抗剪强度)荷确定凸轮轴的最小轴径;根据结构定出凸轮的近毂半径(凸轮的最低点半径)。

网友:
最好提出实例的问题,这样才有深入讨论。

网友:
必须有良好的高等数学基础,最好有一定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基础

网友(2018-12-03):
       高速场合,凸轮除了设计有讲究,加工、装配等也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