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设备需要测试扭力,望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8-09-25):
我这个设备是需要测试一个产品的扭力,需测的扭力值为0.5Nm,精度0.02,现在我担心这个结构可能测不出来,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A:
如果只是判断扭矩合格与否直接选用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对的 用伺服电机直连就可以了。其余的交给电控。

网友B:
0.02%?好高的精度。
你是测的静态的吧?不是动态扭矩吧?

网友C:
测扭力,跟测功机一个原理,感觉你这个图有点复杂,还没仔细看看。晚上下班了仔细看看结构。

网友:
我用过的扭矩转速传感器 是测150NM 的 没你这么小,而且是动态的。估计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0.5牛米虽然值很小,但也不是测不出来的。主要是机械结构要有精度,再就是需要选择合适量程的扭矩传感器,建议楼主选用基恩士的压力传感器,可以咨询他们的技术售后服务给予确认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判断扭矩合格与否直接选用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的

这样我能被电控在背后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2%?好高的精度。
你是测的静态的吧?不是动态扭矩吧?

不是百分之0.02,是0.02Nm,这种精度达到倒不难,我只是担心那么大的机构测这点扭力,可能测得的数值不是实际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扭力,跟测功机一个原理,感觉你这个图有点复杂,还没仔细看看。晚上下班了仔细看看结构。

嗯,这个是在环境箱里测得,满足条件的电机和其他标件太贵了,所以转到下面,用大板隔离开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百分之0.02,是0.02Nm,这种精度达到倒不难,我只是担心那么大的机构测这点扭力,可能测得的数值不是 ...

哦,那也蛮高的,因为结构复杂,可能动静摩擦的差别和方向就是这个数量级了。
假如是静态的扭力可以很简单的结构和测量方法,

网友:
扭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我能被电控在背后骂死

不至于的,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是可以直接做的,况且成本会低很多稳定性也会好些的。

网友:
感觉好复杂,我能达到这种水平估计得几十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