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打字的工艺是什么?

楼主(2018-09-25):
表面打字的工艺是什么?

网友:
激光打标

网友:
丝网印刷,激光达标

网友:
你图片这个是pvc面板,背面不干胶直接粘上去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丝印吧

网友:
常用的应该是丝印,打标,3M贴纸。

网友:
酸蚀也可以

网友:
有一种是激光打印

网友:
PVC材料 可以丝印 UV打印,面板这两种比较常见,金属的话还有蚀刻。街边的做广告设计的都能做!

网友:
激光辐射刻字。

网友:
丝印,移印,喷印

网友A:
塑料材质例如ABS,表面可以酸蚀么,例如logo,或者二维码?
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材质例如ABS,表面可以酸蚀么,例如logo,或者二维码?
谢~

酸蚀只能用于金属,实际上是一种置换反应

网友(点评):
是啊,还以为我孤陋了^_^

网友:
激光打标,丝印,喷涂等等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