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结构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8-09-25):
各位大神,这个构件的名称叫什么?

网友A:
棘轮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装置?

好像不是。这个装置的动作是 扳下旁边的杆件 实现升降

网友:
可能是升降机吧

网友:
不知道,来学习学习的吧

网友:
其实就是齿轮齿条

网友:
我认为6楼说的有理

网友:
看到露出外面的齿条部分,这个应该是齿轮齿条吧

网友:
杠杆升降机。

网友B:
是不是手板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手板压机?

非常感谢!网上搜了下手扳压机,确实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装置?

感谢回复。

从别的大神那了解这个是手扳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