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轴加热后,轴上的键槽尺寸是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18-09-25):
将轴加热后,轴上的键槽尺寸是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A:
当然是变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变大啦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7%B5%C4%CE%CA%CC%E2

我是看了这个帖子之后变的迷糊了

网友B:
变大变小根本不影响键的安装。因为热胀出来的尺寸会冷缩回去

网友C:
你这键槽在轴孔内还是轴外?轴外的扩大,轴内缩小。
壁厚小于高度的带圆孔的圆(方)孔柱体---内孔收缩,外径增大,高度缩短(壁厚显腰鼓状)。

网友D:
肯定是会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大变小根本不影响键的安装。因为热胀出来的尺寸会冷缩回去

现在是想将键拆下来,同事说将轴加热可以拆下来,我对此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键槽在轴孔内还是轴外?轴外的扩大,轴内缩小。
壁厚小于高度的带圆孔的圆(方)孔柱体---内孔收缩,外径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会变大了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