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

楼主(2018-09-25):
如图绕图示所示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是多少

网友:
别吧,这么简单的物体转动惯量公式百度一搜一套就有了~
嫌麻烦,复杂点的可以用SolidWorks算。

网友:
该材料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A:
直接套公式计算,理论力学中的知识,怎么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套公式计算,理论力学中的知识,怎么都忘了?

en ,就是轴偏移的话还要加上m*r^2  r是轴偏移的距离。  哈哈 后来晚上回去又去补了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