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控制器的插头针脚

楼主(2018-09-25):
什么是电机控制器的插头针脚?

网友A:
左下方两根儿棍子或片子,就叫针脚。

网友(点评):
楼主,看看这位社友的分享的图片。

网友(点评):
真心幽默!

网友(点评):
活着,就得多找点乐子不是?(^.^)

网友B:
拍个控制器的图片发上来,大家在图片上给你指出来。控制器的接线端子上应该是针孔,与它连接的那个是针脚。

网友C:
是SH3.5插头吗,有可能是平衡车上专用的电机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方两根儿棍子或片子,就叫针脚。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控制器的图片发上来,大家在图片上给你指出来。控制器的接线端子上应该是针孔,与它连接的那个是针脚。

对的  已找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H3.5插头吗,有可能是平衡车上专用的电机连接器?

是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   已找到 谢谢了

网友:
我就是做电机控制器的   有问题可以找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