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简单的判断二极管是否导通的题

楼主(2018-09-25):
又是我,问大佬们一道题关于判断二极管是否导通。是特别基础的题,我刚学所以有点懵
谢谢大家!

楼主:
哭了,果然是因为太简单冷冷清清

网友A:
不导通,左右电压都是1V,没有差值

网友(点评):
不导通对,你说的电压错了, A点0.1V,B点是10V,所以不导通

网友(点评):
纠正:A是1V,我电源看成1.5V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点评):
确定B点不分压?

网友(点评):
如果+,-之间电压是10V,那么B点是3.5V,如果10V是指向B点,那就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导通,左右电压都是1V,没有差值

能不能具体写一下过程呀,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导通,左右电压都是1V,没有差值

大侠还精通电子,佩服!

网友(点评):
额,兴趣而已,低端的还能理解一点

楼主:
10V-9V=1V
15V-14V=1V
二极管左右两端压降相同,所以不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V-9V=1V
15V-14V=1V
二极管左右两端压降相同,所以不导通

lz是什么专业的?字写得还行哦

网友(点评):
二极管不导通的,二极管导通条件,理论值正极比负极要大0.7V才能导通

网友(点评):
A点0.1V,B点是10V,所以不导通。

网友(点评):
还可以这么玩呀!!!

网友C:
二极管导通判断方法:去掉二极管(令其开路),计算二极管PN两端的电压,若其端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则该管正偏导通,否则截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V-9V=1V
15V-14V=1V
二极管左右两端压降相同,所以不导通

恭喜lz,本题0分!

网友(点评):
不导通是对的,电压算法错误

网友(点评):
A点0.1V,B点是10V,所以不导通

网友(点评):
朋友,你算的两个电压值是否以15V的地电平为基准?请注意,前面有人说了,本图有两个地电平。

网友(点评):
10V和B点在一起呀,指出B点是10V,

网友(点评):
如果+,-之间电压是10V,那么B点是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lz,本题0分!

大佬,那这题怎么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什么专业的?字写得还行哦

自动化,刚开始学基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导通判断方法:去掉二极管(令其开路),计算二极管PN两端的电压,若其端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