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留1mm?

楼主(2018-09-25):
这边的轴承与底部为何间隔了1mm呢,我师傅画的图纸,2年前的,那时候没问。。。现在从我看来是画错了。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其他高见?第二张是总图,是一个拉管机的推进机构。0 \7 X; A0 }/ A

楼主:
主要是2年前的图纸,现在去问他感觉比较怪。而且他最讨厌回答这种基础问题了,每次都是胡说一下把我打发了。

网友:
减少轴向配合面,提高轴承使用效率和寿命;

网友:
留的活动调节量吧,画错了还能故意标出来1mm?而且是普通轴承,吃不了太大径向力,你不可能安装时候靠轴把轴承顶到死吧?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另一端是圆锥滚子轴承,无间隙。1mm是我标出的,为了方便你们看。

网友:
热胀冷缩么

网友(点评):
对头,留的浮动端间隙,要求轴承座间隙配合。

网友:
轴向间隙,补偿轴受热伸长。

网友:
不能说画错,我不知道你的零件长度公差是如何给定,但是留1mm间隙就是预防深沟球轴承受大的轴向力。但不知道会不会窜动。

网友:
这个是丝杆的支撑侧吗?

网友:
目测是深沟球轴承。。。让轴承自己找位置,提高轴承寿命

网友(点评):
轴承寿命长了,轴的寿命不会变短吗。?

网友:
故意留出来的间隙吧!

网友:
细长轴容易热胀变长。。。。所以轴承某一端是不能限位的、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学习了!果然有问题要多问,以为是画错的地方藏着大学问。

网友:
我感觉要说作用嘛,只能是让他有个轴向游隙,但是这个轴承右边怎么没有压盖?

网友(点评):
另一端是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确实有问题,看THK的样本,轴承的两端都应该没有限制

网友(点评):
图2左端是游动支撑,轴承可以在轴承座中滑动。

网友(点评):
也可以都限制啊,只要间隙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哪里可以搞到这样本啊,右侧简直和我师傅的图纸一模一样,神器啊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热涨时留的间隙

网友:
没人关心怎么拆卸的问题吗?上顶丝?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我就想知道轴承碎了以后,你的外圈怎么拆。

网友(点评):
简单,把外圈打碎掏出来,哈哈

网友A:
那这个“1”装配的时候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浮动端轴承,允许一定的轴向位移;端面间隙一般用倒角大小控制。

网友:
楼主先说说怎么个错法,那才聊起来有意思。

网友(点评):
哈哈,我瞎扯的,催眠自己

网友:
应该是工艺预留的作用,因为实际安装后很容易出现顶到底的情况,导致轴承旋转不顺畅。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不会,应该是前面几位讲的,热胀冷缩的预留

网友:
留轴向间隙啊,防止轴工作室热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1”装配的时候该怎么实现呢

装配时,这个‘1’mm能实现,图中有定位面。留出的‘1’mm是为轴受热伸长留出的

网友:
这条右边是螺杆吗?另外一边怎么固定的,这样一看觉得轴会往右走的

网友:
总图不清楚,你可以把丝杠另一端的轴承贴出来。
不过不看也知道是一对角接触轴承或者组合轴承完全固定,一个轴不能两端都完全固定死过定位,只能一端固定,要么是整体外拉伸或者轴压缩。你这个应该是一端固定一端游动。
个人观点是这个设计比较懒散,要求不是很高,轴承不完全固定在轴上也不固定在座上,但是怕轴承跑了,所以座上做了个肩胛面挡下,1mm是必须留的丝杠伸缩量防止顶死。比较好的方法是丝杠上用螺母或者轴用挡圈把轴承固定轴上不让跑了,座做成通孔比较好。
至于轴承拆卸,你们都不知道座孔的配合公差如何,是不是很松用手指都能抠下来呢?按他这设计思路很有可能。也可能高明点的,肩胛面上已经打有拆轴承用小孔,装配图上没反应出来而已

网友(点评):
我一般也是一对角接触对面配一个深沟球,深沟球的外圈做通孔

网友:
预留空间,没错啊

网友:
没有太高要求,留一点可以防止热胀冷缩,也方便安装,不用调轴向间隙

网友:
故意预留的。

网友:
图纸设计,不是故意,尺寸赶到这了了,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配时,这个‘1’mm能实现,图中有定位面。留出的‘1’mm是为轴受热伸长留出的

预留这1mm,是否常温下反而会产生轴向运动呢?这影响轴承使用寿命。。

网友:
6楼说的是

网友:
浮动间隙,弥补加工、装配误差,应对工作中因产生热量使轴变长的情况。

楼主:
感觉众说纷沓。。。。。贴上了右侧的支撑图,和楼上某位大哥贴的THX的样本设计一样。还有一张是轴承孔的公差,过渡配合,会游动吗

楼主:
已经学到了很多了,以后会积极提出问题的。先把前几年积下的一些问题清理掉。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很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学到了也会忘,只能在试错和积极提问中解决了。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感到失望,已经连着2周一点活儿也没有了,去主动问我师傅要活,发现他自己也没什么活干,之前是给我一套手绘的旧图纸让我画了将近2个月。。。打算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理论结合车间多学习,争取早点能够跳去更好的公司!今天在想工作就如同女人,如果一个女人,你想和她白头偕老,但是却不想上她,那显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
少画了个轴卡了!内圈固定,在算活动,1mm少了点,留够2-3mm就好了!

网友:
我也来猜一个:

你师父知道你们公司的车床工,量轴承台阶间距,只用铁尺子。。。

网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说师傅画错了,这就是不能教徒弟的原因。

网友(点评):
我只是说可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众说纷沓。。。。。贴上了右侧的支撑图,和楼上某位大哥贴的THX的样本设计一样。还有一张是轴承孔的公 ...

这个是一端固定一端游动的轴支承结构,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较大的径向和轴向力,但是转速不会太快,精度搞的丝杠传动很少看到用这种轴承。
球轴承这端内圈锁紧比较好,不然可能会来回轴向动,台阶面明显是想挡一下轴承怕轴承跑了,然后1mm间隙就是预留装配怕顶死,也怕轴热涨顶死。
下面零件图,首先说一个错误,尺寸72少了φ,虽然也都能猜到是表示直径,但确实少了,轴承孔公差如此高,粗糙度3.2随意了点,不管轴承有没触底,也应该留个退刀槽清爽,即使一些日本图纸,也应该注明最小清角R多少。1mm间隙不多,长度很长的话,单单靠螺纹孔加工估计难保证了,这个应该要装配来保证。
零件图只有一部分,不知道有无销钉孔。如果精密传动,平面安装是需要定位的,防止使用或者运输过程移位变形,所以纯平面安装都应该装配打销钉孔比较好。当然我不知道该机构的精度要求,不知道该机构是否必要打销钉

网友(点评):
有几处看不懂的希望前辈指点下 1、“内圈锁紧”的意思是不是轴承座靠右侧加个台阶,靠外侧还是保留1mm间隙? 2、退刀槽是留在Φ90的轴承孔底部吗? 我们厂里的制作精度不高,清角我还是百度了才知道的。。。

网友:
轴承孔J6在低速传动应用还行吧,是需要紧配,
平行度要求既然有φ,那应该把箭头指向尺寸线的箭头上,以表示该值是指圆心平行度,指圆尺寸的边界线一般是圆跳动,圆度圆柱度等

网友:
减少活动圈的摩擦

网友:
球轴承是游动端,内圈锁紧是轴上加螺母或者轴用挡圈把轴承内圈固定在轴上,轴承座孔做成通孔+ K. [2 o8 b, ]: b
退刀槽肯定是做在轴承孔和肩胛面那里了

网友:
调节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