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请教:谁见过这种齿轮

楼主(2018-09-25):
这种属于什么齿轮,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

网友A:
这种是齿轮齿条的变形体,属凸轮系统。估计是国外的设计吧,国内几乎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齿轮齿条的变形体,属凸轮系统。估计是国外的设计吧,国内几乎不会这样设计

是国外的,福尼斯的焊接小乌龟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国外的,福尼斯的焊接小乌龟上的。。。

你要是想尝试设计  可参照渐开线齿轮画法,当然前提是你得有数学功底。这种类似的结构很多,但国内基本都是应用,很少有人提炼或简化的。哎...

网友:
参见销轮

网友:
这种传动精度如何?看样子貌似不耐磨?

网友:
同意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