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传送皮带

楼主(2018-09-25):
各位老师

排盘传送带

排盘传送带

图片伸缩排盘传送带是怎么实现伸缩的,谁了解这方面的原理或相关资料吗。

网友:
有张紧系统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图片很明显啊,侧面有滑轨固定着输送线,再来个伺服动力就实现了啊

网友:
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类似于 伸缩皮带机  可以百度看下图片。
另一种类似于 抽屉皮带机  可以百度看下图片。

网友:
先简化考虑,不用伸缩皮带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很明显啊,侧面有滑轨固定着输送线,再来个伺服动力就实现了啊

皮带长度怎么实现伸缩啊

网友:
一种是要运动的皮带和前面的有点高度差,整条跑就完事
再一种就是保证运动时皮带长度不变,比如设计成1‘Z’字形等等
还有一种是做成二轴联动,一端收回来时往其他方向长一点
最次最简单的你张紧行程搞长点,收回来能张紧就行,最好用气动+导轨张紧,力会均匀一丢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长度怎么实现伸缩啊

1)皮带长度伸缩?应该说皮带工作线长伸缩吧。

当然,皮带本身带伸缩的,不是没有。但,在这种工况下用那种伸缩皮带,机器没搞出来,编程的人要累死了。

2)这种皮带,不是周长变了,而是在不工作的区域内,把那个伸缩的长度给模糊化了。怎么模糊化?超大的张紧。

MechLib板块,别只看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现代化的东西,过过眼福就了事。

包括马云呐喊的智能制造,也绝对离不开传统机械机构、传统工艺、传统制造的支撑。而且,在马云面前,这些传统的东西,会大大升值。

当然,不是谁的都会升值,而只是精益求精的极少数人才能获得这个升值机会。

怎么争取?不分巨细,新的土的拼命去学!就是一句话,别挑食!

看MechLib板块,千万别再让我看见这么幼稚的提问:这个机构是哪里用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到整体的图片,感觉是传动带机构整个都在移动?

网友:
同事三楼的说法,我感觉是整体前后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长度怎么实现伸缩啊

他这个不用收缩的,和前一个皮带线有个高度差,在前一个皮带下面能放进去

网友:
这样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