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懂,情指点有关机器人喷漆上选型问题

楼主(2018-09-25):
RT,哪些喷涂场合上的机器人才需要选型防爆级的?谢谢!

网友:
一般选abb的多点

网友A:
喷涂生产线上产生雾化漆或者漆粉,大部分都是易燃易爆的化学物质,所以,喷涂生产线上的电气部分和控制器不能出现电火花或者触点开关闭合时产生电火花都会引起火灾。哪些地方需要选择防爆级,那就要看哪些部位容易出现电火花或者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涂生产线上产生雾化漆或者漆粉,大部分都是易燃易爆的化学物质,所以,喷涂生产线上的电气部分和控制器不 ...

客户采用的是水性漆,请问要用防爆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