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输出轴是铸造的,那么三个光面之间存在同轴度吗

楼主(2018-09-25):
(无正文)

网友:
光面加工应该是一个工序下来的,所以一定有很好的同轴度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一次装夹磨出来的,同轴度应该很好才是

网友:
同轴度或精或粗都存在,看零件的光泽,同轴度很好。

网友:
铸造是成型,后面有机加工的。

网友:
后面的三个光面是一起加工下来的 要保证同心 必须要一次装夹

网友(2019-04-23):
三个光面的同轴度和是不是铸造的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有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