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下面这个加工时间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09-25):
   我要把一根直径65,长度100的圆棒加工成直径60,长90的圆棒,车床转速为500转每分钟,进给量为0.3mm,请问这个加工时间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工差、型位要求都看不到,说不准,±0.01和±0.1的加工时间天上地下。准备齐全要求不高半小时都不要能够摆平了,但是你要求高就说不准了。

网友B:
时间长真的忘记了,以前机械制造课程有相关的计算例题。现在都不记得了。不过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进给速度没有。然后结合实际加工经验来大概预估一个时间和理论计算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差、型位要求都看不到,说不准,±0.01和±0.1的加工时间天上地下。准备齐全要求不高半小时都不要能够摆 ...

没有任何公差要求,就是像知道那个计算的公式,估算的话有公差也最多10几分钟就加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真的忘记了,以前机械制造课程有相关的计算例题。现在都不记得了。不过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进给速度没有 ...

进给速度好像是算出来的

楼主:
来个大神告诉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真的忘记了,以前机械制造课程有相关的计算例题。现在都不记得了。不过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进给速度没有 ...

进给不说了吗?0.3mm,这个是每转进给啊,500r/min就是500*0.3=150mm/min,参数合理不合理两说,但是这样算理论上3~5min就撸完了。

网友:
车时间估计3分钟,还有切断时间,装夹时间,估计一个件10多分钟

网友C:
菜鸟的问题漏洞都很多
材质?加工背吃刀量多少?加工精度?工艺编排是一刀到位还是有半精+精?估算一下,若是45#钢精度一般,数控车编好程序5分钟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的问题漏洞都很多
材质?加工背吃刀量多少?加工精度?工艺编排是一刀到位还是有半精+精?估算一 ...

材质是45钢,背吃刀量是2mm,编排是粗车加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