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无法实现的机构

楼主(2018-09-25):
在一根以每分种22000的高速旋转轴上加一个气缸  具体看图

网友A:
干嘛这样加 气缸  完全可以在    轴中心  加 夹爪气缸  固定 你的丝  还不会产生多余的向心力

网友B:
一个芯轴,在转。钢丝穿过空心轴,还是不穿过,好像是贴在轴的表面,为了不让钢丝跑掉,用一个气缸压住,压在旋转着的轴上,不能太松了也不能太紧了,是吗?

网友C:
气缸改弹簧,顶紧改中心抱紧

网友:
这不就是电主轴吗

网友:
无法实现

网友:
用气缸不好,最好换夹紧装置

网友D:
这结构很简单啊,转速后面加个零也不是事。

网友:
弹簧压紧不行吗?

网友:
可以用电磁铁吗?

网友:
表示没太看懂

网友:
转速太高,感觉还不如在轴端开槽打入楔键

网友E:
钢丝在轴表面滑动还是跟轴一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丝在轴表面滑动还是跟轴一起转?

跟轴一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芯轴,在转。钢丝穿过空心轴,还是不穿过,好像是贴在轴的表面,为了不让钢丝跑掉,用一个气缸压住,压 ...

轴的前面有孔,钢丝穿进去,用气缸压紧,(主要目的就是把钢丝固定在轴中心,并且以3-5斤的力把钢丝拉紧,然后以22000-40000转/分的速度旋转) 现在人工是在轴的前面锁的一个钩子,钢丝绕在钩子上的, 想改成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这样加 气缸  完全可以在    轴中心  加 夹爪气缸  固定 你的丝  还不会产生多余的向心力

夹爪气缸能夹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改弹簧,顶紧改中心抱紧

主要目的是改成自动的,现在是在轴前面锁的一个钩子,然后钢丝绕在钩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结构很简单啊,转速后面加个零也不是事。

你在逗我吗?22000转/分钟,一点点小偏心可能就是一条人命了……那甩出来的速度可不比子弹慢
遇到这种我都是躲得远远的,就算有办法也不会去给客户搞这种的……你刚开始能调得好好的,鬼知道哪天客户误操作一下

网友F:
转速太高,非常危险,离轴线0.5mm的地方就算4000+公里/小时的速度(3倍音速以上),还不说你气缸的气管到时候怎么办,就这种背景你敢玩吗?

你要真想玩的话,可以考虑,气缸固定放外侧,主轴地方用弹簧固定,停机时利用气缸把弹簧顶开,从而使夹头松开……大致原理可以参考,具体结构自己设计,注意动平衡……反正我是不玩这么危险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转速太高,非常危险,离轴线0.5mm的地方就算4000+公里/小时的速度(3倍音速以上),还不说你气缸的气管到时 ...

危险倒是危险,但是也没说的那么严重,了解下自换刀电主轴,里面也是弹簧夹头,通过压缩空气来压紧和释放。随便一个自换刀电主轴,转速都过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766b6f00101g195.html

网友G:
这么高转速在轴径向加气缸,太危险不可取,你也找不到这么高转速的气用旋转接头啊,应该参考下加工中心自动换刀结果比较理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的前面有孔,钢丝穿进去,用气缸压紧,(主要目的就是把钢丝固定在轴中心,并且以3-5斤的力把钢丝拉紧 ...

我这边有8万转的。。。。你这个结构的的工作原理还是简单的

网友:
解决不了,对我来说有难度

网友:
改用机构吧,把气缸的径向力与轴向力转换。

网友:
这种机构不知道拟用作什么地方,用汽缸似乎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危险倒是危险,但是也没说的那么严重,了解下自换刀电主轴,里面也是弹簧夹头,通过压缩空气来压紧和释放 ...

好像把单位搞错了,确实没那么夸张……不过这种转速确实非常危险,看过1万转的CNC机床出事故,甩出东西,外罩的铁皮上就是一个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有8万转的。。。。你这个结构的的工作原理还是简单的

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芯轴,在转。钢丝穿过空心轴,还是不穿过,好像是贴在轴的表面,为了不让钢丝跑掉,用一个气缸压住,压 ...

xiexie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转速在轴径向加气缸,太危险不可取,你也找不到这么高转速的气用旋转接头啊,应该参考下加工中心自动 ...

没有接触过cnc,  还有我这个钢丝太细  担心夹头夹不住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有8万转的。。。。你这个结构的的工作原理还是简单的

8万转?你用的啥子轴承,声音大不大

网友:
看看手板车床的拉爪装置吧。